蜗轮加工难题

楼主(2011-04-08):
车蜗轮时要求圆弧槽中线与基准端面公差在0.05以内,可是在加工圆弧槽时会出现震动导致位置公差不合格,请高手指导一二

网友:
请问蜗轮是用什么材质的?(铜,铸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球墨铸铁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多次了

网友:
没必要在0.05以内吧,我们这里一般都没这个要求,只是圆弧槽一般都要比理论值深一点、宽一点

网友:
请问蜗杆的长度和外径

网友:
支持4楼观点.蜗轮蜗杆配合不好,可以适当修配

网友:
是不是用成型刀车的,接触面极大,容易发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