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与V型槽加工方法集合,讨论

楼主(2011-04-08):
燕尾槽(图1)与V型槽(图2)是机械结构中常见的形式
请问大家在实际生产中,采用什么方法来加工,从而保证
各自斜面结合精度达到0.04塞尺不入。
我先说说我的做法,抛砖引玉
方法一:
粗刨,半精刨  不需要什么特别刀具
精刨:在同一机床,用同一把成型精刨刀,分别刨两工件
因为各种原因,有时达不到精度,然后只能靠配研来保证了。
方法二:
粗刨,半精刨  不需要什么特别刀具
精刨:在同一机床,用同一把成型精刨刀,分别刨两工件
磨:用碗形砂轮磨。同一机床,用同一砂轮,磨两工件
请大家说说各自的加工方法,及采用的刀具。

网友(点评):
你那V型槽有问题啊,不知道是平面接触,还是斜面接触。

网友:
可以用铣床用成型刀加工。配专用量具,万能角度尺。

网友:
不同意楼主的方法,建议先成型刀粗铣,精铣,要求高的再磨,刨的工艺效率不高,一家之见,欢迎拍砖。

网友:
有专门铣燕尾槽的铣刀卖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加工中心做。。 图1用燕尾刀,图2用类似倒角合适角度的成型刀能很容易就帮出来。测量就更间单了。图1两根标准圆棒,图2一根,一算就出来了。 。一插刀补就出来了。 。

网友A:
用机械加工接触平面达不到75%,这已是高精度的了。

网友:
楼主燕尾槽配合有问题,怎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曾经用燕尾槽铣刀,但是刀磨损一点后,再加工精度就不行了
考虑加工成本问题,就没有继续使用了。
请问朋友用的是哪家的刀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燕尾是斜面与平面都要求有较高的结触精度
你是说有空隙的那部分吧
那是上斜镶条用的,我没有表达

楼主:
V型槽加工,我现在想用90度对称双角铣刀来加工,哪位朋友用过
说一下

网友:
可以做个对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以前在车间时用过  现在不在车间了  也不清楚哪家好用。如果是加工中心的话  程序里面可以尝试一下补偿啊  以前我们单位有个小磨床师傅  他会磨那种铣刀

网友:
我觉得铣床铣好一点,铣刀可以自己做2把,后上工具磨磨成所需要的角度。分粗铣一把刀、精铣一把。

网友(2014-03-19):
燕尾槽可以用数控车车出来吗?

网友(2014-05-07):
如果不磨,我认为根本没法达到0.04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机械加工接触平面达不到75%,这已是高精度的了。

请教如果用线切割一刀割出来呢?

网友:
可以用卧式铣床用专用铣刀加工出来

网友E:
可以做个刀架装上端面槽刀车燕尾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个刀架装上端面槽刀车燕尾槽···

。。。。。兄弟!厉害!

网友:
成型刀用起来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兄弟!厉害!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刀子是端面槽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刀子是端面槽刀

放大了 看不太清楚,能传张不压缩的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厉害!

能看清楚吗?
我们加工的燕尾槽是55度,这个工装在数控铣上洗出来的,用调质后的毛坯件加工出来,安装在刀架的那端铣成25MM厚(我们的数控车中心是25mm),固定在数控车床刀架上面,安装在上面的刀子一般是端面槽圆弧刀片,这样加工燕尾槽方便,精度高,

网友:
刨床粗加工,铣床精加工!

网友(2015-05-05):
赞做刀架一个

网友:
最好用线割直接加工出来,也能保证精密度

网友:
刨的效率高  精度不会太高   铣床的成型刀精度高   也可以两者结合

网友:
最近也有类似零件加工,很难做

网友:
可以用铣床用成型刀加工。。

网友:
线切割,,,配合的精度就很高。批量的话还是购买专用的刀具吧。这个刀具应该是有的买的。

网友(2019-12-19):
想插一下,燕尾槽能做盲孔吗?一边能,一边不通,那么不通那边的形状是直的还是圆的?能做成直的吗?

网友(2020-08-14):
用过楼主第二种方法,碗状砂轮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