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专机,车床改造镗床镗尾座方面的资料

楼主(2011-04-08):
哪位有车床改造镗床镗尾座方面的资料啊。最好有图纸。哪位大哥帮帮。谢谢

网友:
你要镗什么尾坐?说清楚点

网友:
以前在机床厂时,厂里就有自己做的专机。如果你是做机床的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6140卸掉中滑板,大拖板上装上一块厚一点儿的铸铁板,然后再在Z向设置两个镗模架,里面放上铜套。如果中心高不够就把尾座和主轴箱加高。保持中心高一致。
镗杆尽量粗些,但是要留出刀头空间和测量空间。看看夹具设计手册吧,里面有的。理论上镗杆越长,镗模架距离越开,镗出的孔同轴度越好。因为有个几何误差缩小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