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大修后加工零件出问题!

楼主(2011-04-08):
1米25单柱式立车大修后,加工零件精车时出现像螺纹一样的螺旋槽。立刀架和侧刀架车出的螺旋槽螺距相同。主轴上的轴承是换的新的。环形导轨也研合过的。装夹上重量约1000斤的零件启动主电机后花盘悬浮1丝。花盘上没装夹零件时悬浮就高达10丝。
请高手说说啥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
可能是底座箱体里面的4轴和和主轴之间的咬合不够,再或者是底座上面的工作台底下的主轴和轴承没装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这台立车还出现断续车削端面2毫米或断续车削外圆时花盘有明显的打盹现象。不知是否是您说的原因造成的?
会不会是主轴箱里的齿轮间隙大了,造成出现像螺纹一样的螺旋槽。

网友:
如果出现工作台运转过程中有打盹的现象,那就应该是底座箱体里面的轴和齿轮的问题了,1轴带皮带轮那里可以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你说的是床子空转出现打盹吧?我说的是断续车削出现严重的打盹现象。(车削端面2毫米都有点打盹)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昨天我的这台立车的主轴轴承重新换了一对新的。今天我用的是20#钢材料做试件,精车出来的零件约3毫米就(内孔是浅槽,外圆是浅埂)。大修人员说这是材料原因。请问是材料方面的原因吗?明天还得用45#钢试件再看看有没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