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测量,请教

楼主(2011-04-08):
只知道国外一些量仪传感器厂商有这方面的技术,但是要达到实际加工中在线测量还需要整合其他的设备软件
有谁知道专门做这一方面的比较厉害的公司啊?比如国外的一些FMS系统中那些主动检测是谁做的啊?

网友:
兄弟,最近在哪里?电话换了没有?直接联系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帮忙看看这个怎么尺量!!!!!!!!!

网友(点评):
在另外一个帖子见到你这个问题,问你具体精度,现在还没有,不好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负0.05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342.5处超宽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意大利马尔波斯,天价

网友(点评):
没事,他们天价,咱们用珠峰价,比地面价高,比天价低多了哈哈哈哈

楼主:
我也知道马波斯,他们主要是气动非接触测量
但是现在ccd检测 激光非接触测量发展都很快,这方面的传感器还有二次元有很多
实际上主动测量可能不会单纯采用一种手段,需要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
不仅仅是传感器、设备还包括软件。我想知道有专门做这个吗?

网友(点评):
你先立项,然后帮你做,没问题

楼主:
3楼的,我说几点仅供参考吧
首先根据槽宽多少,是否可以选择内径表
其次如果标准内径表下不去,如果做检具的话,260的内孔或端面是否可以利用辅助定位。
槽实在太小考虑激光位移传感器使用的可能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公司我不太了解,不过我们学校做这方面二次开发还是比较强的。

一般都是传感器在市场采购或是合作的单位制作,学校出算法做控制。

光学测量接触的不是很多,这位仁兄是搞这方面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342.5的尺寸需要非标量具,其他尺寸都可以买到现成的量具。

网友:
著名的主动测量公司意大利Marposs

网友:
不明白,有机会接触看看,先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