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2010版本进行零件受力分析,请教

楼主(2011-04-08):
用SW2010版本进行零件受力分析时,当进行到模拟运行出现问题无法进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软件是盗版呃,再试试也许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盗版的,可是刚开始安装时可以,后来就不行了,不知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多尝试几遍吧 ···盗版的最喜欢这样

网友:
卸载,清除注册表,重装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网格自动分的过粗,模型太复杂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