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sw材料库添加自己常用的材料呢?

楼主(2011-04-08):
如何向sw材料库添加自己常用的材料呢?向各位高手大侠请教。

网友A:
右键单击材质,单击编辑材料,单击生成/编辑材料,单击新材质数据库,然后保存。再然后选材质分类,材质名称。确定就行了。

网友:
谢谢老刀的赐教,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
其他都好说,那应力应变曲线呢?

网友:
  谢谢指点  其实这点帮助里面是很详细的!!!!

网友(2014-07-05):
你只能自建材料库

网友(2020-07-22):
引用 网友A:
右键单击材质,单击编辑材料,单击生成/编辑材料,单击新材质数据库,然后保存。再然后选材质分类,材质名 ...

很好,加油,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