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的16档可调怎么理解?

楼主(2011-04-09):
最近在做个步进电机的等速扫描装置,看了一款步进电机驱动器WZM-2H090MS, 它的一些参数如下:

1.每相最大驱动器电流为5安培,且电流16档可调
2.采用无过流专利技术。
3.采用国外进口电力电子元器件。
4.可选择电流半流。
5.每转步数可选(400,800,1000,1600,2000,3000,3600,4000,5000,6000,6400,7200,8000,10000,20000,40000;16档可调)
6.所有输入信号都经过光电隔离。
7.电机的相电流为正弦波。
8.供电电源:交流AC 40-60V。
9.驱动器适配电机: 85BYGH系列;86BYG系列。
10.驱动电流:根据不同电机,调节驱动器使输出电流与电机相匹配,如果电机能够拖动负载可以调节小于电机额定电流,但不能调节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否则电机会过热。
11.驱动方法:正弦波恒流斩波驱动。

我想问的是,1.电流16档可调是否指,当我选定与这种驱动器匹配的某款电机后,就调到电机相应的某一个电流档就行?
      2.每转步数16可调是什么意思?电机的转速调节不是由脉冲频率控制的吗?而脉冲频率的发生应该是由处理器发出,然后经过驱动器来放大功率才是啊。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处理器发出的脉冲频率要与驱动器的16种步数相匹配才行,而不能随便由处理器发送?

求大侠指教.

网友:
偶只听说过有步进电机这个东西,没什么了解,我想16档可调指的就是最小的步进转角可调,比如一次转1°,一次转1',一次转1"等等,有16个精度等级

网友:
1 应该对的
2 你确认是 每转 ,会不会是 每脉冲? 是不是 细分数

网友:
错了,不应该是 每脉冲,应该是 每步吧

网友:
、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是否能代表精度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请参考有关文献),其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附带功能。比如对于步进角为1.8° 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可是你资料上的数字很大,又不太像

网友(点评):
原来细分的作用是这样。另外他资料上的是"每转步数",查了一下,最大的40000对应的细分数就是200了

网友(点评):
是啊,要是细分数的话,实在是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找到该驱动器的说明书了,cncw252,谢谢你,你说的是对的。上面规格提到的每转步数实际指的就是每转细分数。以下为我找到的资料:
本驱动器是用驱动器上的拔盘开关来设定细分数及相电流的,根据面板的标注设定即可;请您在控制器频率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用高细分数这样电机运行更加平稳;具体设置方法请参考下表:
步数设定
1 2 3 4位
每转步数
步距角
0 0 0 0
400
0.9o
0 0 0 1

800
0.45o
0 0 1 0

1000
0.36o
0 0 1 1

1600
0.225o
0 1 0 0

2000
0.18o
0 1 0 1

3000
0.12o
0 1 1 0

3600
0.1o
0 1 1 1

4000
0.09o
1 0 0 0

5000
0.072o
1 0 0 1

6000
0.06o
1 0 1 0

6400
0.05625o
1 0 1 1

7200
0.05o
1 1 0 0

8000
0.045o
1 1 0 1
10000
0.036o
1 1 1 0
20000
0.018o
1 1 1 1
40000
0.009o
电流设定(设定在OFF位置)
7位

2.6A
8位

1.3A
9位

0.7A
10位

0.4A
所有拨盘7-10位都在OFF位置时电流为最大电流5A

那么,细分数的选择是个问题了。

网友:
有头有尾的帖子看着才舒服,
不像有的人,提问、求助……回答…………再然后、下面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