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折弯后电镀锌的问题

楼主(2011-04-09):
Q235板材,厚度3mm。外协电镀锌后在内侧折弯边中间有一块没镀好的浅黄色。角上颜色更深,镀的更差。类似的零件都有类似的情况,都是在凹边凹角的地方。
请问一下高手们几个问题:
1.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质量问题?是不是漏掉了什么工序?
2. 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3. 要避免这个问题需要增加很多成本吗?

网友:
个人认为是镀前处理不到位造成的。除油处锈清洗。

网友:
电镀因为工艺特点,容易在棱角处出现电荷不均的问题,造成颜色偏差,但不至于那么明显吧。觉得还是电镀前处理的不好,以及电镀工艺本身的问题。换一家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几种不同的零件都是类似的凹面没镀好,感觉还是电镀工艺的问题。可是镀锌是很成熟的工艺了,对于这么简单的零件不可能镀不均匀。我也听说电荷分布的问题,可以一般用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B:
可能是铬酸污垢
如果铬酸处理不良,有残留液,镀锌板表面会出现淡黄色带或污斑,至黑斑。

网友:
镀锌是很成熟的工艺,但是任何工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是没法避免的。具体怎么处理,还是要找更专业的人士给你解答了。我只知道发生问题的可能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铬酸污垢
如果铬酸处理不良,有残留液,镀锌板表面会出现淡黄色带或污斑,至黑斑。

请问铬酸处理是镀锌的前处理工艺吗?就是常说的酸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镀锌件,常用的后处理为铬酸盐。

网友(2012-03-08):
以前电镀工厂好象说是水没有干.
说挂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