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工程视图放置在指定图层上

楼主(2011-04-09):
在solidworks中,如何把工程视图放置在指定图层上?

网友:
你可以建个模板保存好。下次打开就一直用好了

楼主:
图层我设好,工程视图默认是无图层的,我想把它放到我设置的图层上,不知道如何弄?

网友:
以前用solidworks 2004时,在工程图中右击鼠标选择图层命令就可以实现,可现在我用的高版本的SW,不知有哪位高手知道该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