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模具上用的8—20直径的导柱的头的直径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1-04-09):
问个很简单的问题  一般模具上用的8—20直径的导柱的头的直径分别是多少

楼主:
有人告诉我下吗?  有点急啊

网友:
这个东西都是有标准件采购的 每个厂家的标准不同

网友:
网上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一个经验值,进来学习一下,原来只需查标准就行了

网友:
8—20直径的导柱的头的直径分别是 直径+3~5mm; 直径+3mm 比较多。

楼主:
恩  谢谢各位了  导柱还分A\B\C型导柱    一般是直径+3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