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09):
谁能帮我看看
电机通过蜗杆与齿轮的传动要慢速中停下不会慌动,在快速下会慌动,在惯性运行向前后会不会再返退回一点啊,负载了五公斤左右。惯性应该都是向前运行吧,有可能后退吗还是和材料也有关系啊,是不是应该在加刹车啊

网友:
有带制动的电机的。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机械,有没有必要呀?

网友:
能出个示意图吗

网友:
LZ能说得详细些吗??

网友:
不放心,就加一刹车装置。惯性与质量是成正比的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最终是什么运动?直线?回转?无论什么运动但惯性是一定存在的,所说的返回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停止后从动这边由于惯性在配合间隙间晃动,如果是,有两样东西应该可以解决,一,单向轴承,二,电磁刹车。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考虑抱闸电机

网友:
选用带制动的电机好了。

楼主:
水平与垂直运动啊,会不会是停下来,因加物体重量才慌动比较厉害啊

网友:
制动电机就能满足你的要求,很多设备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