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重新开机,FANUC工件坐标与机械坐标相同

楼主(2011-04-09):
请问在为调试好的FANUC数控车床建立了工件坐标后,断电重新开机会出现工件坐标与机械坐标相同,这是怎么会事?
另外,在换到的过程中出项坐标乱动,定位不准。

网友:
什么系统 0IC/D还是其他的?出现超程报警没?
将系统改为增量编码器方式后重新断电再上电,
手动移到各轴参考点位置将系统参数1815#5#4设定为“1”,
再重新上电看看。
不行的话先将系统参数覆盖及初始化下
也可以查下伺服放大器的绝对编码器的电池,看是否电压不足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不过是立式的Y轴!每启动一次坐标都会变动~最后查明原因是控制该轴抱闸的继电器出问题了(触电不好了),导致抱闸不灵敏!更换继电器后恢复正常!    不过大部分这种现场我认为检察下编码器! 放大器的电池应该不用考虑~电池就算没电了~也只是会在机床断电重启后出现一次零点变化!不会再换刀过程中坐标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