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电主轴如何安装

楼主(2011-04-09):
最近想买几台磨削电主轴做研究,但看了它的结构尺寸半天,还未搞明白其是怎样定位的?用哪个面做配合?

网友:
机床上有隔套专门安装的,类似直线轴承的轴的固定方式,很简单的。后期的维护一定要注意不能断油最好是二次雾化的,如果没有冷干机那么最好用个粗过滤下水汽;冷却水和磨加工冷却液也最好不要通用,后期维护时水管不好清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隔套和电主轴的哪个面定位啊?我要设计一个箱体来安装电主轴,要合保证它的同轴度,不知道哪个是定位面。望指教,谢谢!

网友:
用圆柱面就成了,你那个估计是80直径的,你在一块方形的料上加工个比80大个0.04~0.06直径的圆柱,长度190左右就可以。然后横向线切割拉开个2MM的口子,在那边上2个锁紧的螺钉就可以了。
你做实验的话,可以买个仪表车。把这个安在仪表车的小托板上注意下工件轴和砂轮轴的等高和平行就可以了,然后再导轨上设置个砂轮修整器(金刚笔)就可以了。那样的话就不用买直线导轨了,省钱。
我这台电脑上没CAD,不能帮你整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2012-05-29):
电主轴没介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