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人字齿轮箱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09):
小型人字齿轮箱。齿轮直径大概250mm,长度约1000mm,铜套滑动轴承。32#润滑油。齿侧间隙未检测。现在故障为1铜套易磨损2齿轮易打齿。3齿轮箱温度非常高。
请大家告诉一下1铜套应该用哪种铜合金或者青铜,巴氏合金不考虑滚动轴承2润滑油的牌号3如何合理经济的降低温度。

楼主:
补充一下,今天检测齿侧间隙为0.18,和0.23,现场观察只有下部的人字齿轮有油润滑,应该是润滑的问题。

网友:
1、建议检查轴的径向跳动,铜套磨损可能有此原因。2、更换为220#齿轮油。3、齿侧间隙还可以,但打齿应该是装配尺寸问题

网友(2011-05-10):
人字齿很难加工的 ,如果轴上有键槽那精度就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