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螺纹连接

楼主(2011-04-09):
一个旋转轴是否可以在其一端像螺钉一样加工出螺纹,然后以螺纹连接方式与一个箱体相连,当然连接后箱体与旋转轴同步转动。这样连接,轴的中心线与箱体连接面能否保证很高的垂直度?是否还有更佳的连接方法(当然前提是不用法兰连接,因为法兰占用的空间大较。)谢谢~

网友:
可以在轴头做出一个小定位台与箱体的定位孔小间隙配合建议0.03以内

网友:
可以。但是要防止螺纹连接松动。可以在螺纹轴向铣槽。在箱体上用定位块与之限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啦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这是个很关健的问题,谢谢~还有安装的时候会不会比较麻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导向块安装应该很方便的。

网友:
我的好像在书上看过,螺纹连接的话通常情况轴线与箱体连接面的垂直度不高
等酱油侠们指点

网友:
肯定地说,你的想法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注意事项:首先,轴与安装面是否垂直,取决于轴的设计与加工精度,轴一定要有一个轴肩,并且这个轴肩一定要与轴保证垂直,因为安装时全靠这个轴肩的平面来找垂直,轴上的螺纹是不管垂直的,只管紧固作用。同时要注意,因为轴有旋转,轴上不会是空的,会安装一些零件,当轴旋转时,这些零件也跟着旋转,而当轴停止时,由于零件的转动惯量,这个力会使拧动轴发生转动,如果螺纹的方向设计不当,轴就可能在使用中发生松动,甚至造成事故。如果是双向转动的轴,这个结构就更有问题了,肯定要松动。
顺便说一下,2楼的观点对于要求不高的情况时可用的,但是要求较高就不行了,因为是过定位。3楼的说法,可以在说的细一些?

网友:
我就学习,看看,不说话,,,,,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得有道理,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轴肩的设计非常重要。谢谢指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我的轴是垂直放置的,联轴器应该不能承受很大的轴向力吧?联轴器主要是传递转矩,我看到的都是水平安装的。况且用联轴器的话,轴与箱体就多了一个联接件,垂直度、同轴度等各方面精度就更加难保证了~

网友:
用这种结构

网友:
其实8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靠轴肩来保证垂直度
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防松,如果是单向旋转的可以做成和旋转方向相反的螺纹
看楼主后面的介绍需要承受轴向力,螺纹大小需要根据轴向力校核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原来是这样~
谢谢指教~~

网友:
打酱油的!!!!顺道学习一下!

网友:
打酱油的!!!!顺道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加工成定位螺纹形式,也就是说一端是螺纹,不家一段是定位用的轴。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垂直度肯定有问题,就轴长30会有两个丝的偏差。如如果转速不是很高,可以接受吧。  建议:用紧定螺钉方法固定轴与箱体。或者让轴与箱体螺纹连接之后再上车床,给轴车一刀,保证垂直度。

网友:
酱油党路过 学习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