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设备同步带传动声音很大,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09):
我们这有台设备同步带传动声音很大,不知什么原因,哪位大侠给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
转速,负载,齿型,传动形式。

网友:
你的同步带磨损大不大   大的话  是你的同步带与同步轮齿形不匹配

网友:
楼主能否描述详细点!转速,安装结构等。

网友:
有可能
同步带没有见过。但是与齿轮传动有相似的地方。有可能是
1齿形不匹配。更换新的以后就会有声音。可以换一根新的试一下。
2两轴线不平行。
3皮带张力过大或者过小。
4带轮外缘与孔不同心。

网友:
补充一点:安装跨度大,振动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会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一次检查。

网友:
以前有个帖子也是同步带噪声大,说是同步轮轴不平行……
此回复过后,应该可以升为上将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荣升上将。哈哈

网友:
两同步轮应该是不平行。。。

网友C: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皮带磨损严重,能找也原因都都查了,最后以个老师傅指点才找到原因,如下图

两带轮错开了一段距离,导致的,

网友(点评):
带轮轴向错位会导致磨损?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2012-02-19):
可能跳动大吧就是所谓的内孔与外私同心度差.带子与轮子不配那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2016-04-20):
我的也一样,T10的带,跑了一个小时开始有响声

网友(2017-09-03):
混个威望

网友:
不平行,自己量一下

网友(2018-01-19):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皮带磨损严重,能找也原因都都查了,最后以个老师傅指点才找到原因,如下图

...

为何

网友:
型号不匹配吧,然后还有负载,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