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切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楼主(2011-04-09):
今天车间精镗110的孔的时候出现了如图的铁屑,很多细的铁屑都连成一个了,类似一个薄片,感觉主要原因是刀片没有断屑,但是搞不清为什么都挤成那样了(注刀片是正前角,向前排屑)

楼主:
加个图,上面那个图不是很清楚,不知道能不能多带图

网友:
应该地你镗刀的问题,刀有利角,且进给很小造成的

网友:
进击小,吃刀量也不大

网友:
线速度过快,进给过慢,有点振刀。

网友:
和材质有没有关系?

网友:
感觉是刀不快。车床上与偶过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山特的新刀片呢,吃刀量单边0.25,转速900,进给80,精镗这个参数很好了,而且用美孚切削液,应该不是切削参数的原因

网友:
有点印象,但不知何原因,学习学习。。。。

网友:
没见到过,不妄加评论~

网友:
看一下加工出来的活光洁度如何?是否拉毛?
1;如果光洁度好,有可能在刀尖处崩出一个复合刀尖及前刀刃。
2;如果光洁度不好,可能装夹刀具有问题。出现冷挤压产生的。
3;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网友:
你说进给量及刀都没有原因,那肯定就是材料的问题,都是这几个原因引起的。不知道镗玩之后的粗糙度怎么样

网友:
换材质试一试,很可能是刀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你说的第一个原因很有可能

网友:
前几天刚碰到过,我懒人,不多解释,刀的问题,与其他无关

网友:
槽开的不好  排屑不畅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  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我觉得是刀子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材料啊?我感觉转速和进给都高了
刚件的话你余量0.25多了会震刀,但是少了也振刀,铸件 的话可以多留点,感觉转速和进给都快了

网友:
刀的问题吧!!!
车完后光洁度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光洁度挺好估计3.2差不多

网友:
见过,但说不出来啊,让我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