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柱零件图,恳请批评指正

楼主(2011-04-09):
前几天在机械设计版块问了一个螺孔标注的问题,有前辈指出书上的标注错了。
我还是学生,平时也只能照着书上画画图,机械设计手册上虽然有画法,但总不能一个一个的去死记硬背。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想把自己平时画的一些图拿上来,希望大家能为我指出错误,一起讨论、学习,谢谢。
今天上一个立柱的零件图。

网友A:
作为学生,特别是学机械的学生,你就得按手册标准来要求自己.要不,别人会笑话你的.
指出几点:
1.标注字体不对
2.4个孔的标注不对.应该是4X而不是4-,如果是均布,后面还得加EQS
3.这主视图表示都不对.应该知道,在零件图中一般都尽量不用虚线的,这个老师应该讲了的.
4.M20的导程未注,你可能认为是标准的,这种大螺纹还是标注好导程,毕竟不是M8.M6.M5等这些小螺纹.

网友(点评):
4X和4-不都可以用嘛,我们公司的图都是4-,客户发来的也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都记在本子上了。

网友:
楼主该图缺少一个尺寸标注请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找到了,少了一个轴向总体尺寸,好像还有两个需要配合的圆柱面忘了标注粗糙度。
谢谢。

网友:
内孔应该用剖视图,不应画虚线;所有的面都需要有粗糙度;你两处标公差的外圆面应该有位置公差;所有的边角都应该倒角,否则现在的工人很可能不倒角。

网友:
非机械专业,虚心学习

网友:
缺少一个横向总尺寸
标注尽量不标在虚线上
零部件上不应有锐边,需要倒角。

网友(2011-05-10):
没有表面粗糙度,和形位公差

网友:
不要在虚线上标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剖开的话就可以直接在实线上标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作为学生,特别是学机械的学生,你就得按手册标准来要求自己.要不,别人会笑话你的.
指出几点:
1.标注字体不 ...

   "4.M20的导程未注,你可能认为是标准的,这种大螺纹还是标注好导程,毕竟不是M8.M6.M5等这些小螺纹."你这种说法将使学生无所适从!到底何时该标导程?小螺纹不标,小到什么程度?大螺纹要标,大到多少?你能给个界限吗?你给不出!因为这种说法太荒谬!
  螺纹的导程是多线螺纹才有的。单线螺纹不标导程而标螺距,但对单线螺纹而言,普通粗牙螺纹是不允许标螺距的,只有普通细牙螺纹才必须标注出螺距,如"M8×1"!楼主的图中所标“M20”,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公称直径为20mm的右旋普通粗牙螺纹。
   请注意,对于普通螺纹,要不要标螺距,与螺纹的大小无关,仅与是粗牙还是细牙有关!
    应该加上的,倒是该螺纹的中径和顶径公差带代号,如:M20-6g
    但对于梯形螺纹,则必须标注导程和螺距,如双线梯形螺纹:Tr40×14(p7) -7h.单线梯形螺纹:Tr40×7-7h

网友:
另外,这张图少侧视图,4-φ7的孔位置就不明确。
退刀槽2x2,我只看见一个退刀槽,另一个没找到。
还有此图的总长尺寸是多少?好像没有标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像"-"是简化前注法,"X"是简化后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点,关于相同大小孔的数下量
公司一直用的都是4-几的,并未要求是4x,请再查查资料确认

    为了与ISO标准一致,对于尺寸相同的重复要素,我国从1996年开始,将数量与尺寸之间的隔离号由短横“-”换成乘号“×”。
    但有不少企业至今仍用短横作隔离号。这一方面是由于新标准并未强调今后不能再用短横,另一方面也是习惯使然。不过,建议还是按新标准执行为好,不要再用短横。

网友(2011-07-11):
什么玩意啊!那么粗糙!

网友:
貌似我也发现了好多问题啊,比如30的孔应该用半剖或局部剖,然后长度方向尺寸好像也有点问题哦

网友:
哇塞 高手如云啊 好好学习啦

网友:
形位公差没有标注,一些尺寸应该有精度要求

网友(2011-08-14):
引用 网友D:
"4.M20的导程未注,你可能认为是标准的,这种大螺纹还是标注好导程,毕竟不是M8.M6.M5等这些小螺纹."你这 ...

你说得对,不过你可能理解错误了,我是说M20的螺纹导程要注,是说他应该在设计螺纹应该有这概念,正如你所说的有粗牙细牙之分,导程也有好多系列,而不是你标个M20,你就不管了,你应该在设计时考虑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缺少粗糙度,缺少总长度,没有倒角

网友:
来学习的菜鸟我是,不知道就要学,我相信我行

网友:
谢谢了~学到了不少的经验!

网友:
哈哈,来对比下自己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