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有机械锁紧的吗?

楼主(2011-04-09):
最近做了一台数控端面铣床,为了提高机床的刚性,领导要求加机械锁紧装置,怕一个轴进给,另一轴让刀,或振动,我只知道普通机床很多都有锁紧装置,数控机床合适吗?自动运行,机械锁紧忘记松开会损坏机床吗?这样经常锁、松是不是很麻烦?敬请达人指点。

网友:
既然是数控机床,用机械锁紧还不如选用带抱闸的伺服电机,何必在机械结构上费神,让电气解决更方便。若不放心选扭矩更大的电机克服让刀,问题是领导是否懂这些,但自己要清楚。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大型的数控机床国外的设计大多数都有夹紧机构的,液压的较多

楼主:
请问,你们设计的数控机床一般加机械锁紧吗?我不知所措了

网友:
大型的,液压锁紧的居多,因为是自动化,必须是液压锁紧,锁紧后有反馈,才能有下一个动作。

网友:
机械的能用,使用没问题,问题在与操作麻烦,使用效率低下,还有操作者必须得注意,松开,可靠的话,在机械锁紧附近加开关,和系统做个互锁的设计,也可以,就是效率太低了。

网友:
我设计过N台数控机床 出了工作台设有夹紧机构  其余都不设 主要靠电机抱闸锁紧     特殊的靠液压抱环式夹紧

网友:
楼上的,不好i意思我说下意见,锁紧不代表抱闸,锁紧还代表消除压板之间的间隙,镶条之间的间隙。加工稳定,在一个,就算你没抱闸,如果参数设置得当,伺服电机都有使能,加工力量大了,产生位移就会报警。所以,你所谓的抱闸和锁紧是两个概念。

网友:
重型机床,或者为了使工作更可靠,可以加机械锁紧装置。比如主轴箱进给,本来Y轴电机带抱闸的,还可以在丝杠上加一个机械锁紧,例如MAYR的锁紧器。工作台的直线、回转都可以加液压锁紧装置,特别是静压的。机械上的动作可以在电气上加上互锁,锁紧时不能再动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械锁紧就面了吧 数控都能做了 在加一个 全自动液压锁紧估计也不是什么难题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忱回复,让我明白了许多

网友(2014-08-01):
有没有在直线导轨上加机械锁或液压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