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平磨怎么装夹

楼主(2011-04-09):
我现有块铝板,200*180*11要求平面度0.02,怎么装夹,留多少余量呢?平磨后会变形吗?

网友:
搬凳,等高手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采用吸盘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量不是很大,余量怎么放,余量大的话会变形吧!

网友:
晕倒 数量不是很大的话 找台刨床即可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车工怕杆,刨工怕板。非钢类的板件主要是装夹比较困难。11mm的板如果刨的话要不先留大一些。有压板的工位。加工好以后再切去多余的部分。

网友:
我们加工五个厚的薄板 每回加工七八十件 直接虎钳装夹 都能保证平面度0.02  光洁度8 更何况你那是11个厚的

网友:
可以这样,把铝板留大一些。再边缘钻孔,再磨一钢件保证其平面度为0.01mm,再与铝板相应的位置钻孔攻丝。把铝板去掉毛刺安装。然后两面反复磨削。应该可以。
主要是铝件基本上没有加工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方法,不过浪费会很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5个厚板,多宽多长,刨床能达到平面度0.02,不可思议。

楼主:
做一把大飞刀,在铣床上一次飞平,不知行否。就怕有凹凸面,希望能给点建议。

网友:
铝板 200*180*11 平磨要求平面度0.02。
不会很难吧!
先讨论“平磨后会变形”的原因。也是很单纯的,只是单边受热涨长了。既然晓得变形的原因,就抓点控制就成。
变形,来自受热涨长,只要减少发热量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变形的。减少发热量最基本的就是减少进刀量,再就加大量的冷却液。
平面度的保证,记得是粗磨比精磨重要。磨床的轨道直度也很重要,楼主的工件要选行程大2倍以上的磨床为好。
最后,留多少余量? 只要两面粗磨见光加0.1mm 家够了,再提醒“粗磨比精磨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5个厚板,多宽多长,刨床能达到平面度0.02,不可思议。

呵呵 这个厚度的铝板加工的尺寸 我也就是大概记着 155*120*5.1 平面度0.02  表面不允许划伤
再加工上就像你们开始说的两面反复加工 最后达到图纸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热心助人的精神值得学习。
俺就说个铝板研磨的方法给您参考。
铝板不导磁,需要用档铁或502胶辅助装夹,使铝板能稳定在磁盘面而不会位移。
砂轮一般选粗粒的,用废机油或柴油涂抹磨削面,进刀要少进给要大;这是通常的磨削法。用细粒的砂轮一样可以磨削的,进刀量则要更小,包括用CBN砂轮都可以磨削的。
堵屑产生的异常发热是变形的重要原因,小进刀则屑粒小,堵屑问题就小。废机油或柴油就是使屑粒和砂轮间形成隔离膜,而容易排出屑粒。

一般会变形的因素都是贪刀,大部分是大进刀而进给反而少,研磨热大量产生在小区域里,导致单边热膨胀致使板翘曲。
而切削液并不能减少在切削摩擦时的热,只是在发热后给予降温而已,这部分就是很多加工者没有去想到或想不到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钢板做个底座 再想办法把铝板压上就ok了

网友:
装夹办法还有,直接将工作靠在磨床工作台上,另外几个边用大挡块挡住就可以了,挡块的高度低于11就行了。

网友:
宽韧精刨刀,加工余量1毫米,高效经济

网友:
铣床上,可以飞得出来~~~~~~~~``

网友:
顶起来磨就是了

网友:
来学习学习,好像也没看到真正能可靠解决问题的回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