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选择

楼主(2011-04-09):
请教銑铝选择什么銑刀好用,要求锋利,加工不会变形。

网友:
选用合金铣刀,使用寿命长

网友:
不是太了解这个!来学习的!

网友:
专用的铝用合金铣刀,螺旋刃更锋利,排泄流畅

网友:
德国WiTEs单刃铣刀(铣削铝型材)
    常用规格:刃径X柄经X刃长X总长mm
    (1)3X8X10X60
    (2)4X8X12X60
    (3)5X8X12X60
    (4)6X8X14X60
    (5)8X8X14X80
    加长规格:刃径X柄径X刃长X(刃长+变径长)X总长
    (1)5X8X12X35X80,(2)6X8X14X35X80,(3)8X8X14X1

网友:
我厂优势批发三菱车/铣数控刀片的。价格和质量方面有一定优势。
详细批发价格欢引质询.
电话;15016025893
QQ 664228332

网友:
合金刀应该可以,耐磨寿命长

网友(2011-05-18):
建议你用铝用刀。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41747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