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丝杠槽?急

楼主(2011-04-09):
产品  总长  109mm长  ,  材料45号钢  ,   在 外圆4.1mm ,  长度20mm,长 处 拉一个1.90mm宽 ,槽底外圆2.5mm的槽 。产品两端没中心空的。怎么加工?  要求不能弯曲?   数控车床转速多少?

网友:
车副软爪转数要高,进给小点,车完可以校正。

网友A(2012-06-13):
我们公司做过,我知道,具体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做过,我知道,具体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

你的带中心孔,楼主说他的没有中心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做过,我知道,具体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

而且,你的一看就是滚扎花键与楼主的不太完全一致。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楼主说的可能是退刀槽或卡簧槽类的吧,看你描述得让大伙云里雾里的,还是要加强自身的业务技能才好,你这个工件可能就是一个卡簧槽吧,不过没看到你的图纸,只能猜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