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五金件,如何加工最合适?

楼主(2011-04-10):
描述如下:
①、钢管,孔径16mm,厚度1mm的圆管,弯成直径350mm的圆圈,然后三等分。在每份(三分之一圆)上再截短2cm。  共三个。
②、钢管,孔径19mm,厚度1mm的圆管,长度40mm,弯成和①弧度一致的弧形。再用相同材料,垂直焊接在上面,相成一个T字型。  共三个。
③、把②套在①上。在重叠部分打眼,并用螺丝固定牢固。
④、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形。
⑤、去掉各边角棱的金属毛刺。
⑥、要求:第③部份组装、拆卸要方便,且每个①能互换、每个②都能够互换。

技术难点:成品圆圈共有6部分组成,要求相同部位要能够互换,且拆装方便。
在③部分重叠打眼地方,互换后老是对不住眼。
不知道有没有简易的加工办法?
还是说必须用模具才能解决?

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发个图上来,可以帮你参谋一下

网友:
首先16mm钢管,19mm钢管弯成合格的弧形;第二切断,长度一致;第三钻孔,用简单钻模;最后焊接。

楼主:
谢谢热心关注!

回复2楼:图片稍后发上来,只是做工太粗糙,有碍视听。

请教3楼:您说的简单钻模是什么样子?价格几何?能发个图片?或者指点我一下怎么做这个简单钻模?
以前我用钻台打眼,各部位总是不能很好互换。想来用你说的钻模应该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天哪,不知道搞机械的都是用图纸说话的吗,文字只是辅助工具。

楼主:
实在报歉!
我确实不是搞机械的,所以好想找一个搞机械的朋友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会SolidWorks或相关软件的朋友,帮忙设计一下这个简易钻模。如果有有铣床的朋友,能帮忙给做一个这东西更好。
价格好谈,如果觉得谈钱伤感情的话,河南特产大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钻胎共两个,一个是16mm钢管用的,另一个是19mm钢管用的。结构很简单,在各自的一个固定板上装一个横的带孔(钻孔用)的定位销轴(可穿到管孔里,并且有一定的紧度),孔到各自的固定板有相同的尺寸。在台钻上调整好钻头对孔的中心位置,并固定住这个钻胎)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楼主,量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将图纸发我邮箱,设计施工全包!呵呵,山东济南滴离着河南也不远!
小弟我刚开始干,价钱好谈呵呵!
QQ:980038953

网友:
建议可以到加工制作螺旋弹簧的单位去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先用弯管机做出圆,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