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买的磨床到了M7132B,砂轮出问题!

楼主(2011-04-10):
昨天买的磨床到了M7132B ,  南通的 ,  调试好,   就开干。  磨得很亮, 嘿嘿,  2丝一刀。   今天还是磨那个活 ,飞了 。。。。很郁闷  。我就上了3丝  。。。。请教大家 :
1。我主要磨削的材料是10号钢  用什么砂轮合适 ?表面粗糙度要求0.8以下!
2.什么样的进给参数合适?
3.有啥偏方能治一治这软材料啊?

网友:
一般来说磨削软材料的就要用硬一些的砂轮,并且粒度要大一些。否则砂粒容易堵塞,磨削容易烧和让刀。表面产生振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砂轮磨具的硬度是反映磨粒在磨削力的作用下,从砂轮表面上脱落的难易程度。砂轮硬度用软硬表示,砂轮的硬度不同于磨粒的硬度。
砂轮选用的时候,要注意硬度适当,如果太硬,磨钝了的磨粒不及时脱落,会产生大量热量,烧伤工件;砂轮太软,则会使磨粒脱落过快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1.工件越硬,砂轮越软。 2.砂轮与工件接触面越大,砂轮选择越软。 3.精磨和成型磨削时应选择较硬的砂轮,以保持砂轮必要的形状精度。
4.砂轮硬度选择与粒度大小的关系:粒度越大的砂轮,为避免砂轮被磨屑阻塞,一般要选择较软的砂轮。
砂轮材质
1、材质种类:AWAGCC38ADA19A
2、材质选择:
   A---棕刚玉磨料,色泽为棕褐色,硬度高,韧性大。适应于磨抗张度较高的金属,如碳素钢,合金钢,可锻铁,硬青铜等。
   WA---白刚玉磨料,色泽为白色,硬度高于棕刚玉,磨粒易破碎,棱角锋利,切削性能好,磨削热量小。适合于磨淬火钢、合金钢、高速钢、高碳钢、薄壁零件等。
   PA---铬刚玉磨料,色泽为玫瑰色或紫红色,切削刃锋利,棱角保持性好,耐用度较高。适用于磨刀具,量具、仪表、螺纹等工件表面粗糙度值要求低的工件。
  GC---绿碳化硅磨料,色泽为绿色,硬度高、性脆、磨料锋利、具有一定导热性。适合于磨铸铁、黄铜、铅、锌及橡胶、皮革、塑料、木材、矿石等。
C---黑碳化硅磨料,色泽为灰黑色,硬度高,脆性较大、磨粒锋利、导热性好。适合于磨硬质合金、光学玻璃、陶瓷等硬脆材料。
砂轮粒度。。。20#24#30#。。。180#220#240#。。。
轮硬度 EFGHIJKLMNOPQRST

砂轮标示

例砂轮标示为“WA46L5V351A350X40X127”其中各字母代号、

数据各代表意义如下:
         WA-砂轮采用的磨料材质    35-砂轮使用线速度为35M/S
         46-砂轮的粒度            1A-砂轮的形状
         L-砂轮硬度               350-砂轮直径尺寸
         5-砂轮组织号              40-砂轮厚度尺寸
         V-砂轮为陶瓷制法砂轮子    127-砂轮内孔尺寸  需要什么样的谁你挑呵呵

网友:
磨得很亮, 嘿嘿,  2丝一刀。今天还是磨那个活 ,飞了 。。。。很郁闷  。我就上了3丝  。。。。

估计是材料吸磁不足或挡料块问题。楼主并未对工况做充分的表述,只能”猜“
建议楼主,提问时要充分的表述您的工况,要不然就难针对问题回复。

网友:
从今个起,介绍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这是我很久以前收集的资料 看到社友需要就贴出来了

网友:
由于材料较软会导致堵塞砂轮降低砂轮自锐性。建议楼主优先选用较粗自锐性较好的砂轮比如46号白钢玉

网友:
1。我主要磨削的材料是10号钢  用什么砂轮合适 ?表面粗糙度要求0.8以下!
批量大,余量多要分粗精磨,粗磨用46粒砂轮,精磨60粒,白刚玉,软硬级别:硬
2.什么样的进给参数合适?
进给参数没有定数,一般粗磨给进3丝到30丝不等,精磨半丝到2丝,走刀速度也很重要,这个有经验的磨工会自己判断
3.有啥偏方能治一治这软材料啊?
前面说了,一般软材料的就要用硬一些的砂轮,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哇!前辈你好象什么都懂啊?

网友(2020-09-09):
你好!有北京四机床平面磨床M7132B 电路图没有噻?支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砂轮磨具的硬度是反映磨粒在磨削力的作用下,从砂轮表面上脱落的难易程度。砂轮硬 ...

网友(2020-10-22):
可以用P350*40*127PAWA46H混合磨料的大气孔砂轮,单次进给可以0.05,最后光一下就行了,要是节省成本可以wa46#的;用600长的磁盘摆满的话,2-3盘一修砂轮就行,单次修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