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钻床的三相电机换成两相电,可否?

楼主(2011-04-10):
请问大家

我想把台式钻床的三相电机换成两相电的,是不是可行,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可以。只是两相电机的扭矩要小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台钻都是钻小孔的 和扭矩没多大关系了 但是为什么要还单项电机呢

网友:
在原来的三相电机上接一个电容就可以用两相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大好吧,单相电机只有两个绕组,三相电机有三个绕组

网友:
可以的,只是功率要比额定小一些,如何接,多大的电容,去网上查一下

网友:
高人们,学习了。。。。

网友:
能接,不是很难,不过建议你换台电机,没有几个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