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定位面要进行气检,则定位面的表面粗糙度一般至少要达到多少?

楼主(2011-04-10):
如果定位面要进行气检,则定位面的表面粗糙度一般至少要达到多少?

网友:
具体在什么场合?一般油缸、汽缸活塞与缸体粗糙度在0.2左右。

楼主:
我说的是工件定位的场合,就是以工件的某一个平面做为加工时的定位面,夹具上与之对应的部分也有一个定位面,为了检查工件的定位面与夹具的定位面是否接触牢靠,在夹具的定位面上会有一个小气孔。检查定位是否牢靠时这个小孔会吹气,机床通过检查小孔内气压变化来判断定位是否牢靠,即小孔内气压如果基本没有变化,则说明工件的定位面与夹具的定位面接触牢靠,如果变化较大,则说明接触不牢靠。
厂家说,如果工件定位面粗糙度较差,那么小孔内气压就会变化很大(即便已经定位牢靠也会变化很大),此时就不宜采用这种气检方法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还是不够具体。至少面积多大,夹具出气孔大小。形状、排气情况等等。估计你是没有和厂家说清楚,他们也没有认真考虑。

网友:
0.8就可以了,只要贴合

网友:
平面度好的话1.6以下问题没有

网友:
我们厂子有一台设备也是这原理,一般在0.4就可以了

网友:
具体情况不明,就是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