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麻花钻排屑好坏的原因通常都有哪些?即如果麻花钻排屑不好,原因一般都有哪些?

楼主(2011-04-10):
影响麻花钻排屑好坏的原因通常都有哪些?即如果麻花钻排屑不好,原因一般都有哪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是角度 在一个就是磨的方法
通常都是横刃太长的原因  怒过你会磨群钻的话磨群钻就好了 在一个 就是在两个横刃上 等分出两个分削槽 也会改善排削的效果的

网友:
试着描述一下加工孔的尺寸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要是用麻花钻加工盲孔就可以,如果孔本身和排屑有关,也可以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孔的直径和长度比不是很大的话不存在排屑困难,如果是加工难加工材料深孔就得在切削韧上磨出分屑槽,比如不锈钢深孔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讨论的是排屑困难的情况。
大侠的中心思想是分屑槽,受教了。

网友:
1材质。一般越软就越不容易排屑。越容易堵塞。
2孔径与长度比愈大越困难。
3切削刃的刃磨及刀具的几何角度如果磨有分屑槽那么切屑变窄变形小有利于排屑。
4切削用量。感觉有关系。
5加工方式。如立式就没有卧式容易排屑。

楼主:
书上说,排碎屑用大螺旋角麻花钻,那么排长屑就用小螺旋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