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坐标测量同轴度问题

楼主(2011-04-10):
想问一下关于同轴度问题。现有圆Ф1,Ф2,Ф3,要测量Ф1,Ф2对Ф3的同轴度,如果Ф1或Ф2直径小了,用砂纸打磨过后,在用三坐标测量同轴度,对测量结果又没有影响

网友:
影响肯定是有的 关键是看小了多少 打磨掉了多少 还得看同轴度的公差有多大

楼主:
同轴度公差0.05打磨掉0.01到0.02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和加工中心有没有关系呢,同轴度不好会不会是加工中心原因呢

网友:
那就得看是怎么样的加工方法 一般和机床没有什么关系 与加工方法有关   空里面整体都用砂纸打磨了 还是局部打磨了

网友:
对测量结果没有影响

网友:
影响肯定有,和设备和测量方法有关系。同轴度,三坐标不是很准确的,全靠那个小探头,掉180的准度了。最靠谱的,是根据孔的尺寸,配磨一根心轴,穿过则可以,不穿过则不行

网友(点评):
呵呵呵,你自己也说了,影响肯定有,和设备和测量方法有关系。那么和他打砂纸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个没必要讨论了,你做好一个孔,你用砂纸打磨。从2丝搞到10丝,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是 局部有的是整个圆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现在要求同轴度只有5丝而我打磨只有一两丝,这样对测量结果是不是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三坐标探头正好打在最大点和最小点呢?那误差不就大了么 ,因为是人工打磨所以不可能保证磨掉的都一样啊

网友(点评):
呵呵呵,这好似两个概念。那不是测量误差,是你把零件本身的偏差修大了。测量误差刚才有网友说了,是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相关的因素大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不大 只要没有打磨掉太多,千万不要再一个地方打磨的太多,  你可以先测量几件看看 ,   我有时候也用加工中心来修车床车过的不合格孔, 一般只修一两丝,那个孔也有同轴度要求,到装配那里也没有见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客户只相信三坐标测量出来的结果

网友:
  有影响啊。。呵呵。你用手拿沙子磨肯定不均匀!所以三坐标取点的时候也就不准了。那样他制动生成的轴线就不对,所以有影响!还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我不多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因为零件本身要求是不可以打磨的,但是在加工过程中会缩掉,所以有的尺寸达不到图纸要求,只能打磨,这样一来如果对测量结果有影响的话,那么三坐标测出来的结果肯定是超差的,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客户装配那面反应过来同轴度超差,所以正在排除原因,因为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排除所以就问问,都拿去检测的话费用也不低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吧我的意思就是如果零件打磨过了,对同轴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你这样的描述就没有问题了,打磨好坏只对零件本身的实际偏差有影响,可能修好,有可能修坏,对测量结果没有影响,这好似两个概念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办法统计出零件孔缩的尺寸 加工的时候孔适当的加工大一点 ,我们这也是这种情况,开始车的时候尺寸都合格 过一晚孔就缩小了,到最后没办法领导让我在加工中心上精铣孔,孔只缩了一两丝,加工难度可想而知,只不过我们自己有三坐标呵呵,同轴度最后就不行了,没办法硬是去三坐标计量了四五件活 终于有一件是合格的,就开了张合格的计量单,回来给检验看一下,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磨过了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理论值和误差值差的多

网友:
   老外的产品!!你磨0.01到0.02并且是全磨有影响。测量肯定有影响。但是不会超擦。你的不是0.05的吗???我建议你还是从加工入手!!是不是做的一开始就不合格?????在说也没有图!!我们也不能看看。只能平猜测了!

楼主:
昨天他们检测回来 ,问了测量员 ,影响很小,是客户的测量工具除了问题,而且加工好以后他们自己又喷漆什么的,应该和我们没多大原因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好 下次对方再找事就这样直接打回去

网友(2011-10-03):
想法让工件旋转打磨也许会好点,不知道你的工件什么样子。  学徒工个人一件

网友:
独立原则的情况下,尺寸小了还是大了跟同轴度没有关系的,所以应该不用打磨直接测同轴度。如果是选用最大实体原则,也不应该打磨的。
如果打磨过了,对同轴度肯定有影响。被测表面不能加工(去毛刺除外)这是测量起码的原则,你修了0.01或者0.02,刚好超差0.01或者0.02是谁的原因呢?可能是休整的原因也可能是加工的原因。可能加工差的更多,结果让你给修回了一些……

网友:
可以放到一个高精度的转台上,找直径1直径2直径3与转台的同轴度就可以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现在要求同轴度只有5丝而我打磨只有一两丝,这样对测量结果是不是可以忽略

我觉得不可以忽略,最好是测量后再去修零件

网友(2012-12-16):
该怎么说呢?首先三座标是以内孔的几个点算出尺寸,再用平均值算出孔的轴线。你的孔是不圆的,那孔的轴线肯定是个有一定的偏移。多少是有影响的 但是是不是在接受范围内 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