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一般一次不大于0.2mm,但如果每隔一个小时镀0.1mm,则可镀2mm”,对吗?

楼主(2011-04-10):
“镀铬,一般一次不大于0.2mm,但如果每隔一个小时镀0.1mm,则可镀2mm”,这是一个同事说的,想来请教一下他说的对吗?

网友:
镀铬镀2mm   那成本要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镀,一定是合算的,主要想从技术角度讨论该问题。

网友:
就是啊,我们一般是0.6个丝的

网友:
    镀铬层强度随厚度增加而降低,镀铬层与基体结合强度高于自身晶体间结合强度,而抗拉强度与疲劳强度随镀层厚度增加而下降。因此,镀铬层厚度一般应≤0.3mm。
  镀铬层脆性较大,不宜承受较大的变形,否则会引起镀层断裂或脱落。因此零件基体金属部分应有足够的强度,能抵抗施加在镀层厚度方向上的所有外力。一般硬铬镀层应力较大,表面会有裂纹,而且随着厚度的增加,裂纹也会加深,甚至直达底层。
镀铬层性能特点:
耐腐蚀性较好,镀铬层在轻微的氧化作用下即表面钝化,形成很薄且透明的钝化膜,在常温下长期不变色,对镀铬层起保护作用。
    引起镀铬层起泡、剥落的原因有:除油、除锈不彻底;镀前化学活化处理不当;镀前阴极小电流活化处理不当,造成待镀面钝化;镀件与镀液温差过大;镀铬时温度变化范围过大;电镀过程中断电,要是短时间断电;镀液被油或其他有机物污染等。

  楼主所述的多层镀铬则是出现了上述情况中的好几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是每小时 单面1丝  正常是单面 3--5丝 是最好的 比如说一根轴 外径是50mm+20丝 外圆磨到50mm-15丝 镀鉻镀到0左右
然后在外圆磨到50mm-5丝--8丝左右 就ok了

网友:
估计不行,太厚了会起皮的。

网友:
学习了,在继续啊,请大师们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