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NUC 0I 角度编程参数问题

楼主(2011-04-10):
各位师傅:FANUC 0I 系统数控车角度编程需要改哪个参数?就是A+笛卡尔坐标系(任意角度)?(谢谢!!!)

网友:
好像不需要修改参数吧。我们的法兰克系统是直接按角度编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以前单位也没听说要改参数,今年跳槽来到一个新企业,大连机床的FANUC,角度编程不执行(不跑),我查参数书也没找着,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也许你的A前面需要加个逗号   ,A1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向您致敬!!!

网友:
哦 受宠若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