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减速机装配中齿轮侧隙问题

楼主(2011-04-10):
减速机装配中齿轮侧隙怎么测量。侧隙合理范围是多少,望那位前辈指点,谢谢。
另外在装配过程中, 要注意什么,装配完成后要重点检查什么项目,才能够保证减速度机的质量。急急!!!!!

楼主:
怎么,没有搞减速机装配的吗,希望那为大侠帮帮忙哦,

网友:
一般是固定一个齿轮,然后把表打在和固定齿轮啮合的那个齿轮上,然后左右晃没固定的那个齿轮,表的跳动值就是齿轮侧隙了。

网友(2014-05-16):
你可以上齿轮手册上查一下!一般有压铅法和打表两种常用的!压铅法就是让铅比放在齿轮之间,把齿轮转动,出来的铅丝被压扁,厚度就是侧隙了!

网友:
一般用压铅和打表两种常用的。

网友:
打表准一点!注意一下是端面的,还是法向的侧隙就行了。

网友(2014-12-08):
打表、压铅、塞规、手感,都行。看要求。可能需要加扭矩的。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求解

网友:
齿轮手册上有推荐侧隙值,普通应用参考即可

网友(2015-01-13):
特来学习,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也是, 学习了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