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四驱车马达改装成小型电机

楼主(2011-04-10):
请问各位好汉,如何能将四驱车电机改装成一个手摇式的小型发电机?
图文并茂最好了!  不胜感激!!

网友:
直接把轮子卸掉,换成手摇把手不就行了嘛

网友:
我觉得那么小的东西发出的电流太微弱了 而且还是2相交流电 没什么实际用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还有什么样子的不是很大的电机能改成发电机吗?

网友:
我有个想法也是 也是做小型发电机 输出电压在20v的直流 3~4A 输出稳定是个问题  而且是直流 自己动手绕线那是必须的 但是体积会比较打 用什么做能量转换也是个问题

网友:
只要做手柄和电机轴连接部位就可以了,可以用齿轮,皮带,来变速,提高速度、提高频率提高电压。直接发出来就是直流电了,因为直流电机有整流子。具体发电功率和速度、力有关。我没量过,电压和电流乘。
你先告诉我想用这发电机干什么,需要多少V的,多少功率,发的电用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给你想想看。

网友(点评):
其实我想做个放在火车外面 风呼呼刮那种发电机 带动笔记本工作 不知道带齿轮是不是不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不过要考虑到火车减速或者停下来的问题。风力发电应该还要一组蓄电池吧(或者锂电池)不方便。不如在淘宝买几组笔记本锂电池,自己做一个备用电源块。放在笔记本包里面,(就是有点重)。四驱车的电机可能容量不够。

网友:
笔记本本身自带电池的,停下来不会立马断电的,起码可以两个小时,火车停下来久了还坐在火车上干什么,楼主是开火车的吗?找个大点的直流电机,如大电吹风,或者玩具助力车里面的电机。输出加个电容和7812稳压块就可以了。笔记本式12V的。建议不用齿轮直接测量下输出电压,应在16V~20V之间,电压高应用齿轮减速,电压低用齿轮加速。如果你有转速表的话可以测量,直接可以算出。如果电压正常老充不满电池的话就是功率不够了,要加大电机电流,改线圈线径或者直接找个更大点的电机试验。

网友:
我觉得20v还是有压力的

网友:
电压是问题。。。。。。。。。。。

网友:
只要做手柄和电机轴连接部位就可以了,可以用齿轮,皮带,来变速,提高速度、提高频率提高电压。直接发出来就是直流电了,因为直流电机有整流子。具体发电功率和速度、力有关。我没量过,电压和电流乘。.

楼主:
直流电机有整流子   请问什么是整流子?

网友:
我看这个要困难啊 ,四驱车的电动机是3个绕组,2个磁极,而发电机是2个绕组,2个磁极,,,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以前有同学做过,貌似有些问题,不懂ing

网友:
确实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网友:
想法绝对有创意
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

网友:
首先换磁钢,四驱车商店都有这个配件卖,然后把线换成0.1MM的从新绕,

还可以多来几个,比如4~8个并联在一起,输出,然后都接上稳压二极管,出来的电就可以充电了,但是肯定很累的

网友:
人才啊,怎么想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