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0*5的国标角钢有没有好办法切45度

楼主(2011-04-10):
50*50*5的角钢  切45度  要围焊成框子  且外形要求+- 1.5毫米  量较大  有没有好办法   效率要高   共有几种办法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情况选择一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量大的场合,一般用双刃剪切机,直接剪出斜角,角度可以调,满足你要求没问题, 买或者自己做都可以,不贵,
也可以用冲床,要做募捐,斜口冲裁以后要修磨,
还有用双模具对剪的,液压驱动,剪后有毛刺,要修整,

网友(点评):
切45度焊是不是受力最稳定,能这么设计看来没有敷衍了事。

网友:
我们这里做的夹具,用切割机搞。好像也挺快

网友:
用线切割,比较精确又好看。

楼主:
用带锯床可以锯吗  多件一块锯  我们这没有双刃剪切机
要做什么工装

楼主:
谢谢元帅
谢谢大家

网友:
可用切割机,但是加工成本较高。可用激光切割,有专门厂家做符合部件的工装设备。

网友(2011-05-11):
带锯床锯 这样成本最低

网友:
不是有联合冲剪机吗?直接模剪出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
联合机我们有一台。8万。
用冲床,切割机都成。

网友:
回答的都很热心啊,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