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转的抛光机经常烧轴承,有解决方法么?

楼主(2011-04-10):
我们厂做的抛光机,转速去到3000转,经常烧坏轴承
是轴承问题,还是我们设计上的问题?
有没有人有遇过类似的问题?有何解决方法?
或者有没有供货商有特殊用的轴承,我一个新手在这里请教了
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这个需要拿图纸数据来分析,否则只能说都有可能。

网友:
可能是发热量太大,看轴承游隙是否合适,润滑冷却是否充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润滑脂 选好了就没问题了 参照工具磨主轴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润滑脂 选好了就没问题了 参照工具磨主轴润滑脂

我看他们都给轴承抹上了润滑脂,具体什么牌子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负责抛光机的

只是他们有这样的问题,经常出现,有时一台机一年下来换轴承都换了一两千

我在想是不是轴承的问题?

而且抛光机的工作环境粉尘很大,用上润滑剂 就算有防尘盖也很容易粘尘

不知道各位社友有否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C:
我们的抛光机2800转  也没什么特别的处理 没你这样烧轴承。

抛光机的结构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1,你查下 主轴轴承两边同轴度误差,比较难检测,但是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2,看下有没有合理的轴向间隙,一发热轴伸长卡死

3,如果是用油封密封的话,注意是不是油封发热引起轴温度升高,导致烧轴承,我遇到过的。

4.,电机有没有电流保护?抛光力太大会导致烧轴承。

最好是给你主轴结构图我分析

网友:
刚启动一段时间 摸摸是否发热 如果热 一般不是润滑剂选择不当 就是装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抛光机2800转  也没什么特别的处理 没你这样烧轴承。

抛光机的结构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谢谢龙九大哥的认真回答,把你说的问题都记下了,明天跟他们研究一下

由于我不是负责抛光机的,图纸我也没有(有也发不了,因为公司说要保密-。- 网都不能上都是在服务器上面工作,用权限登录服务器的)

只是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想摸透里面的问题所在,我记得社区里面的前辈说过(大哥你也发过一个贴吧),作为一个新手,就

是要多看,多问,多想.....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厚着面皮问问人的本事还是有一点的

大哥有过来江门的而且有空的话记得给我电话,晚上我肯定有时间的,想一睹大哥的风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抛光机2800转  也没什么特别的处理 没你这样烧轴承。

抛光机的结构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龙九大哥,我想多问一个问题,抛光机的主轴的轴承一般多久换一次为正常?

网友(点评):
最少用个一年

网友:
3000转的机械他们的冷却方式一般采用水冷,还有你的轴承设计说明书有吗,如何安装的?
把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就ok了!

网友:
您的抛光机上面用的是什么轴承?
什么游隙?
带不带密封?
与轴和轴承座都采用的什么配合?
选用的什么润滑脂?
轴承工作温度多少?
楼主这些东西您都没有写,大家只能在这里猜了

网友(2011-11-26):
轴承不合适的面大,但还有看数据说话

网友(2012-01-17):
楼主是哪个厂的,还找人吗  呵呵

网友:
希望楼主解决问题后能跟大家共享下

网友:
有非常多的原因,不过肯定是轴系不好里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掉了吗? 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轴承是否选择合适;比如承载能力是否合适,密封结构是否合适,润滑脂选择是否得当;
其次,检查轴承是否是次品,或者,保证轴承质量;
最后,检查与轴承配合的相关轴类等,精度和安装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