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鼠标箭头出现了这个图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4-10):
箭头旁边出现了这个图标 请问是什么意思。箭头没有截下来。另外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过滤器,此功能可以过滤设计树的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鼠标箭头旁边有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刚才弄明白了。不小心按了一下F5的结果。。谢谢你

网友:
过滤器的功能,和AUTOCAD的捕捉意思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把我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选择过滤器,默认快捷键为F5,这个在做装配体选择一些面时比较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啦  还没开始玩装配体哪。我也喜欢
-肖申克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