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百分表打跳动的疑问

楼主(2011-04-10):
请教:百分表打平面跳动时,如果表不与平面垂直,对测量有多大影响?

网友:
这个问题在量测书籍里有明确的说明,楼主可以自己去翻阅。
简单的说,表不与平面垂直,会有余弦误差,角度越大误差就越大。

网友:
你去看看阿贝误差,就知道了

楼主:
十分的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2011-08-26):
不垂直时,测量值要比真实值大。

网友A:
测杆轴线与工件尺寸不垂直,即测杆轴线与工件表面存在一定的夹角α,此时工件尺寸变动量a与百分表示值变动量b的关系为:
a=bcos 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杆轴线与工件尺寸不垂直,即测杆轴线与工件表面存在一定的夹角α,此时工件尺寸变动量a与百分表示值变动量 ...

恩,学习了,言简意赅,很到位。

网友(2011-11-26):
路过,学习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路过,学习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路过向各位大侠学习 学习

网友:
刚路过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1-12-31):
测量结果要比真实值大一点。

网友(2012-02-24):
要多读书,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