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疑难症状2

楼主(2011-04-10):
1、在SW中如果要添加一个钢板,怎么让长宽厚都自己定义,生成类似标准件的库,就是建立一个模型,以后想用的时候就拖出来输入长宽高就用,俺弄好长时间了,现在还是没有一点结果,配置和零件设计表都试过了。每次都建钢板的模型很郁闷的。
2、怎么修改SW的文件名而不影响文件的关联,我现在都是复制零件后盖名在替换零部件,太费事了
3、怎么将模型生成的尺寸关联到文件名的方法。比如生成一个厚10  宽100   长200的钢板,将前几个字符定义成“钢板δ10×100×200”,当把钢板尺寸改为厚5  宽10   长50时文件名也关联的该为“钢板δ5×10×50”。
期待高手

网友:
第一个不好说,把文件放到库文件夹里,然后用方程的参数来定义长宽高,要用时从库里拖出来,再改参数,不知道达不达得到你的要求。
第二个问题,我发了个主题,关于solidworks explorer的使用。可以解决。在这里就不多说,你可以查一下。
第三个问题,也许你应跟SW公司提这个看法,让将来的2012版本具有这个功能。

网友:
这个类似于“结构构件”,简单,你一看就会了。
等我做好步骤,给你发上来。
要有耐心噢!

网友:
1、你可以尝试用宏啊,钢板的话就长宽高3个尺寸,做起来很方便的吧。
2、按意力老兄说的去做。
3、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不大,图省事的话就把相似的文件名复制,改后面数字。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型号不多的话,可以设置好几种就行了,不用大规模地搞。
发上来的附件就是关于如何添加结构构件的
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如果楼主希望使用“螺钉形式”的解决方法,需另行解决

楼主:
谢谢!版主。不过还是没有达到要求,非标设计的时候,用的钢板的数量非常多,一个设备大约有100多种规格的钢板,多的话,钢板的长宽厚如果不能自己定义,版主的方法还不如用设计库方便。设计库也太费事了了

网友(点评):
一个设备大约有100多种规格的钢板--这样的设计有问题,成本大,管理难。。。

网友:
看来,还需另想高招!

网友:
问题1:这个好说,你使用焊件就可以实现了:打开一个新文件,绘制一个你要的截面“5*10”,退出草图。“文件”--“属性”,修改你属性说明--另存为δ5×10,格式为(*.sldlfp。然后保存到\SolidWorks\data\weldment profiles\下,新建GB文件夹GB,在GB下新建“钢板”文件夹,把你刚才件的文件保存到里面。新建SW文件,点“焊件”,绘制50长直线,退出草图。单节“结构构件”,从下拉那里找到“钢板”,选择你新建的那个“δ5×10”,在选择组那里单击,再点你绘制的50长直线就可以了。最好你学习下焊件,就变得简单了。
问题2:期待解决
问题3:使用“配置”可以实现。

网友:
感觉做过SW二次开发的大侠能解决
我只能知道自动生成配置和关联尺寸

网友:
第一个问题:SW可以将你做的转化到TOOLBOX库中,能够随时调取。你可以在用的调取,然后修改尺寸。
第二,三个问题: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