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平台法兰面屏蔽工装??

楼主(2011-04-11):
谁有什么器具或者说工装可以屏蔽这样的法兰面?使机加工出来后的法兰面马上进行屏蔽防护以免存放时生锈。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好为难,因为这个法兰面是平台上的核心部位,有突出来的也有凹下去的,我们现在现用简便省时有达到效果的屏蔽方式。

网友:
工件焊接后趁热涂上32号油表面会有一层薄膜,具有一定的防锈蚀性。

网友:
方法很多啊,因为你这里的焊接,我估计是低碳钢,因此可以考虑用不锈钢代替,当然楼上的方法也可以代替,不过我觉得一个设备的生产制造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好坏才是决定设备的质量,呵呵,最好的方法就是编制处比较完善的制度!!!!!!!!!!!

楼主:
谢谢LS二位的指点,我会参考你们的意见的

网友:
材料和工艺上都可以想办法吧

网友:
涂抹防锈油,效果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