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3的孔怎么才能一起攻芽?

楼主(2011-04-11):
两个M3的孔怎么才能一起攻芽?

楼主:
楼上说的是:两个M3的芽孔间距为10MM的,怎么才能一次性用攻芽机加工出来?请各位指教

网友:
攻芽机  我没见过 不知道怎么才能搞到工件发芽

网友(点评):
九哥说笑了,是在批评技术人员不细心吧

网友:
可以用多轴钻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种气动的攻牙机,看看有没有双轴的你自己网上去搜搜,

还有非标的多轴攻牙机。一次可以搞定多个不同的螺纹。

你现有的攻牙机是什么样子?单主轴的话你就一个一个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产品的尺寸为:T1.2X600X500,是比较大的产品。共有八个攻牙孔,使用多轴攻牙机。现在的技术难关是其中两个M3牙孔的距离为10mm,如果使用两个Φ20的丝杆会相互干涉,无法将整个产品一次性攻牙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两个丝锥的的距离最近能调到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孔距不是10吗,那丝锥最近距离就是10

你们那板料是冲压落料的吧,还有种方法就是模内攻丝,出来就直接好了,你可以联系问问

多孔模内攻牙机型,水平式模内攻牙机型,反攻式模内攻牙机型,数控伺服模内攻牙机型,各个系列能满足不同冲压产品的螺纹成型。多孔模内攻牙机型,水平式模内攻牙机型,反攻式模内攻牙机型,数控伺服模内攻牙机型,各个系列能满足不同冲压产品的螺纹成型。

网友:
楼上说的是,用多轴攻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配合钻模定位,分两(批次)攻。误差不会很大。

网友:
模内攻牙成本较高,动不动就十多万,模具上没位置的话还要加一个工程

网友(2011-06-19):
  学了好些东西,,新手上路。。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台全伺服多轴立式攻丝机。可配置十余个丝锥,每个丝锥位置均可以在同一平面内自由改变位置,但只能根据工件上需要攻丝的位置手动调整。即更换产品时需要再次调节各丝锥的位置。主轴由一台伺服电机驱动正转反转。工作时,将工件放置在一个水平工作台上定位,汽缸将工作台顶起,快速接近丝锥。然后丝锥再对工件进行加工。整个过程由数控系统控制。工作速度等参数均可自由设定~只不过小弟没有玩过这个床子,因此具体怎么回事,也不能说个详细。楼主可以去网上搜搜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