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火焰矫正

楼主(2011-04-11):
各位大侠,有谁那里有关于焊接结构件变形后火焰矫正的的资料吗,我想学习,可是自己又不知道从何着手,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这是个手艺,没有特定的规范,有手艺的师傅是先看结构,刚度有多大,哪里需要变形处理?哪里可以被用来变形,再确定多高的温度,多大的范围?变形到什么程度?再怎么用水浇,浇多少?
你要学会这个了,在结构厂就是大拿了,哈哈,

网友:
我帮你找了一个关于焊接变形与矫正的资料,都是些基础的知识,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

楼主:
我在结构厂也有段时间了,还是不太懂啊,所以才向大家请教请教啊,

网友(点评):
高手师父玩的时候,爬边上看,使劲看,注意力类似猫咪,不懂没关系,都记下来,回来自己画个草图,翻材料力学,捉摸为什么烘烤那个位置? 再不懂给师父买包好烟,说自己怎么想的,等人家批,等人家笑话你,就懂了

网友(点评):
你周围那么多资源要利用好,真正的操作师傅才最有发言权。看书?是次要的。上面点评很好,要多看、多问、多动动手

网友:
我对火焰矫正法的理解是,多半是中大型铆焊钢结构件,有的是用火焰炙烤弯曲面,然后喷水,让钢材极速收缩,恢复其大至原来形状,还有一类是炙烤钢件的某一部分,使其在重力的影响下,让炙烤部分钢结构得到延伸矫正,还有是炙烤焊缝消除焊接应力,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我都试着用过火焰矫正法。呵呵

网友:
火焰矫正太复杂了,没有三年铆工出不了师。

网友:
这要看你要矫正的是平板 还是型材或是其它零件了  各种外型 方法都不一样

网友:
对,同意楼上的看法,比如管子弯曲了,其矫正方法就不一样。

网友(2012-05-04):
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游客

网友(2012-06-21):
多学吧。我也在学。机。电。

网友:
这完全凭经验的,没十几年玩不了

网友:
这个要经验

网友:
这个可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俺只知道个皮毛不好意思帮不到你

网友(2012-07-25):
大家都在说一个问题,结构,和方法,但大家却没人说材料,有些材料是可以这样做的的,但有些材料是严格不能做的,普通碳钢和不绣钢,各高碳钢是不同的。所以不能只一面的用水浇,很多钢材料是会在空气中淬火的。不绣钢不吃火,高碳钢不能用这样方法来轿正的。等、等。

网友:
火焰矫正都是手工活,一般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去完成。这个理论性好像不强哦,主要是实践多了,就把握准些吧

网友:
我都是凭经验,烤的位置,烤的时候是否要夹紧固定。。。。。。。

网友:
火焰矫形主要靠的还是经验啊

网友(2012-09-14):
百度上应该有的!

网友:
资料很少的,我推荐一本书 付荣柏编的 焊接变形的控制与矫正  我单位有这本书的PPT 不过考不出来  还是主要理论  还多去车间看看吧

网友(2012-11-01):
这东西不能看书,在结构件车间干上几年,只要肯动脑子肯动手,就能学个差不多,书上的都是死的,给你说几个典型,实际工作中很多不靠谱变形,这就需要经验了。不过要多说几句,有经验的老铆工都有点脾气,呵呵。

网友:
火焰矫正太复杂了

网友(2013-12-17):
这是一门大学问!主要靠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