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氟乙烯这种材料的是什么颜色的耐磨。怎么加工能保证高精度。

楼主(2011-04-11):
是个类似于凸轮的零件  要求耐120度左右的高温,耐高速摩擦。谁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材料和加工方法。

网友:
建议你换材料

网友:
聚四氟乙烯具有耐高温的特点,它的摩擦系数极低,所以可作润滑作用之余,亦成为了易洁镬和水管内层的理想涂料。
耐高温——使用工作温度达250℃,聚四氟乙烯的机械性质较软,呈透明或半透明状态。 1、模压法2、推压法3、皮囊法4、喷涂法5、编织法6、缠绕法7、滚压法8、挤压法9、粘接法10、焊接法11、热定型法12、机加工法。
我不懂这个 ,只能帮你列出来。机加工法放到了最后,想机加工够呛吧,有可能比聚氨酯还软。

网友:
不知道你相互摩擦的另一种材料是什么。不过据我们单位在用的聚四弗乙稀是软的,棒材会硬一点,但也不耐磨。市场上一般白色居多。
建议你换材料吧

网友:
聚四弗乙稀有冷流性的不能做凸轮,因为受力不均,凸轮有一天会变成圆的
你要求120度,而且是高速,耐摩擦。。。 好像工程塑料都够呛!纤维加强的热固性塑料不知道行不行,不过摩擦系数就。。
果断用金属吧。

网友:
建议换材料  工程塑料  聚酰亚胺 也不错

楼主:
有能模铸聚四氟乙烯的吗?

网友:
聚己内酰胺(MC尼龙)使用MC尼龙可能会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
我也有零件使用了聚四氟乙烯,工作时承受190-210°的温度。
现在使用的是电木材料,效果也不错,而且机加出来的精度比聚四氟乙烯高多了。电木比较脆,不能铸造,而且似乎含有甲醛什么的不环保成分,故某些国家在产品中禁用电木。
电路板中的接插件的某些材料在经过波峰焊的时候也不会融化,可见他们的材料可耐高温,而且注塑性能好,我在找具体的材料类别。
以上是我最近的一些经验,楼主可参考。

楼主:
谢谢了  我所要加工的这个凸轮中心是个偏心方孔  所以最好不用机加工的方式   最好是能直接浇注出来  具体材料也不仅仅局限在聚四氟乙烯  只要是耐100度左右的温度和具有良好的自润滑性能同时还要满足浇注的要求。

网友:
用聚氨酯压铸方法,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查查机械设计手册你会明白

网友:
没有塑料可以耐高温、高速、摩擦

网友(2011-08-17):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我所要加工的这个凸轮中心是个偏心方孔  所以最好不用机加工的方式   最好是能直接浇注出来  具体材 ...

可以用金属外涂PTFE涂层,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的,更多就联系我。

网友:
见过一种重型机床导轨上用的聚四氟乙烯基材料,硬的,绿色的,可机加工,非常耐磨(超过铸铁和钢),在有油润滑的情况下摩擦系数极低

网友(2011-09-19):
聚四氟乙烯是铁氟龙中的一种号称塑胶王,模具成型相当困难,收缩率不稳定外形尺寸难保证,而且价格非常贵。建议更换材质为PVDF (氟化氟亞乙烯)
是熱可塑性氟碳塑膠中最剛硬和最耐磨的一種,其有很好的耐化學性但會被硫酸和熱胺類侵蝕。相同於大部份的氟碳聚合物,PVDF本身即有阻燃性。PVDF可維持有效的機械性到149℃。
PVDF系列複合塑膠改質範圍包括:導電、結構補強、特殊顏色效果、……等各種特殊功能配方 。

网友(2011-11-28):
用电木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选材不太合适,温度不成问题,主要是在这样的温度下,精度很难保证,建议更换材料金属材料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
我经常用的是PTFE,或PEEK,这两款都是卫生级的材料,FDA认可的。

网友:
大撒大苏打萨达是大时代

网友:
用过这种纤维布,是上面涂了一层聚四氟乙烯,用来润滑的,耐磨性好,但是不知道工艺

网友:
换成硅胶大家看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