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换电池,数据丢失是正常的么?

楼主(2011-04-11):
昨天听一位亲戚讲,他们厂用的数控机床,最近出现不能复位故障,遂咨询厂家,厂家的维修人员说可能里面的电池失效了,需要更换,我那亲戚是工厂的维修工,就给机床换了新电池,没料到,换电池后连机器都启动不了啦,仔细检查,所有数据都丢失了,再咨询厂家,厂家说:必须请他们来换电池,一次800元!
我想问的是:机床换电池,数据丢失是正常的么?

网友:
按维修手册的步骤换是不会丢的。
比如,FANUC是带电换,当然丢不了。
西门子先开机,给电容充电,然后断电,在几分钟内换完,也不会丢。以前有二把刀带电拔板子,连烧两块,一块3万。
出厂备份是要提供给厂家的,除非自己搞不定才要厂家来人,要800也就是个路费,应该的,也就2分钟的事情。

网友(点评):
这个在实训室老师还讲过的,嘿嘿,看来学的东东还没忘光

网友:
给电容充电,然后断电,一般需在3分钟内换完,就不会丢。
等电池失效后或断电时间过久,数据会都丢失的。

网友:
现在的玩家是少了,以前没有PC的时候,我们当年计算结构都是日本或德国的手持编程机i,当快没电的时候,系统会提示,在规定的时间内换电池,数据不会丢,超过时间,电容放电到一个水平,存储器的门就翻了,

出现这个情况,说明现在大家玩什么都不认真,比较毛糙,缺乏基本常识,连起码的说明书都没有阅读过,这在以前是常识性问题,不必问谁,更不必找厂家,还有,这类设备,一定有一个备份工具,甭管是磁带还是磁盘,有问题要备份,否则厂家无法处理某些故障,

网友:
其实很简单,用新的电池,正负极各联上线和鳄鱼夹,把鳄鱼夹分别夹到
装旧电池的正负极焊脚上(如果怕夹的不牢固掉下来,直接焊上)。
拆下旧电池,装上另一个新电池后拆下鳄鱼夹。
这样就算你更换电池时间再长,还是能够保证一直有电,数据就不会丢失了。
不过现在的PC一般都有固化模块,就像U盘一样,如果你固化(储存)了,没有电也不会掉数据。

网友(点评):
有些是ROM有些是RAM,还有用线性卡的,这卡死贵。看具体情况。 倒是有些厂家把西门子的电池引到外面来,好换,不用拔板子,CCU是很娇贵的,整不好就坏了

网友(点评):
这才是回答问题,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很多人都不重视说明书,因为说明书给了做法,没有给出理由。要不,为什么不重视说明书的人这么多,而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为什么这么久。
懂一点电子,就明白了。这在人家那里,是常识,而且理由是如数家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就是指导性手册,准确无误讲清楚对策就很好了。原理没必要讲,需要知道的人自然就知道。
俺看过很多说明书,基本可以当垃圾扔掉。相反,看老外的手册,很详细,有规范,按规范走,10个人做,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太随意了,结果怎么样,看当事人,不同人干,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飞机,天上飞,有问题照样要查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飞机是一边飞一边查,尤其有故障的时候,端着大本子一条一条查,天上地下一块查,有统一意见了,才能玩下一步,否则一玩,掉下来了,说这个,好多家伙不信,以为按他的想象随便蹬一脚试试看呢,哈

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个‘棒打柴油机事件’,引进的东西,一按钮启动了,因为没有调整过,也没有见鬼子的高速机怎么玩,见速度高了,就以为要飞车了,停不下来,害怕了,i最后大家挥棒一阵乱揍,机器停了,哈哈

网友(2013-02-19):
这个有点不正常了,一般在CNC机床断电后的半个小时内,帮电池换上就不会丢失,而且800元有点高,一般在系统供应厂家拿的话也不过300元左右。

网友:
不可能丢失的,系统维修说明书上有详细的更换步骤。800很便宜了。马扎克机床换个电池2000块。

网友:
备份下啊,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