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边圆弧螺纹,如图

楼主(2011-04-11):
请问,有那个数车高手车过如下图的圆弧螺纹,这种螺纹应用什么指令,如何编程呢?

网友:
请问你们车得圆弧螺纹是用软件编程,还是自己编的啊!

网友A:
宏编辑 这个要有很好的宏程序基础了  但是这种产品只是在数控竞赛中少数采用啊

网友:
问题是这种螺纹在实际应用中几乎用不到,很少见得到!!

楼主:
对,在实际中是非常少见的。

网友:
deng  gao shou  回答  学习

网友:
长见识了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编辑 这个要有很好的宏程序基础了  但是这种产品只是在数控竞赛中少数采用啊

真的这么难吗?就是用G3 和G2就能把那样的螺纹加工出来。

游客

网友(2012-07-05):
是啊,编程看看
二楼那网址里就有类似的加工图及实物和程序
师傅,能不能露一手。让我们开开眼

网友(2011-04-18):
用宏程序肯定没问题。

网友:
有带高手讲解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第一次见识到,只的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次见识到,只的学习一下
不会是真的吧?

网友:
用G32定位螺纹切入点,然后用G3 U W  F指令即可实现

网友(2011-06-27):
能把程序给出来吗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