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装配,请教高手

楼主(2011-04-11):
各位大家好。
我们主要生产做挂车行业的设备。
在装配过程中发现以下几个问题希望高手解答:
1.轴承与轴,轴与孔等是紧配吗?有时候轴承很难装进去。。
2.机加工件的结构件互相锁合是否是紧配或是可以加垫片什么的?(一般铁对铁板加什么样的垫片?)
3.电机的轴与机加工件的孔是如何配合?
4.轴承的内外径与机加工件应该是乍样配合?

网友:
楼主装配前应该会有装配图的吧,装配图上对配合的关系选择应该很清晰,根据设计中不同的要求而选择不同的公差配合

楼主:
就是一个总图。上边标明了1234-----------100。这几项是什么东西。
加工公差什么的,只有零件上有。装配的公差没有。

楼主:
序号        部件名称        零件名称        先加工部位描述                备注
1        机架        底座        1.底座与旋转固定箱体对焊,,去焊渣打磨。                                   2.依图焊接底座固定板6块,打磨焊渣。        3.底座一侧焊3个拖链固定架,并打孔¢8,以便固定拖链槽,拖链槽也配打3个¢8孔。  4.底座一端焊好焊环,去焊渣。             5.喷漆前打孔油水分流器安装孔、攻丝M6*2 6.箱体封板配打孔4个M6孔。                底座内部焊渣必须去除。
2        旋转机构        旋转箱体        1.旋转箱体前后2个箱体封板,喷漆前配打M6孔8处。                               2.箱体二侧喷漆前打孔M4共4处,安装德力西开关用。                旋转箱体,外套,连接轴三个零件装配好后在整体喷漆。
3        墙板机构        墙板        1.墙板2块均在外侧在喷漆前打好M6孔4处,安装行程开关限位挡板用。                    2.在其中1片墙板内侧焊20宽平键一条,以支撑压轮机构水平位。                     3.电机罩与下方套配打M6孔共4处。                1.焊接的墙板平键均在同一侧侧板上保持一致性。          2.墙板机构在喷漆前必须试装测尺寸215+0.1。        3.方套及连接板可先装配,均不喷漆,装配尺寸215-0.1
4        升降机构        升降箱体        1.升降箱体二侧喷漆前焊好箱体固定轴2个,注意尺寸要同心。焊接要牢固,去除焊渣。                                        2.升降箱体打注油孔一处攻丝M6,安装加油嘴。                                      3.箱体电机安装孔要配打M6共4处。                焊接时要注意固定轴的同心度,水平度
5        拖轮机构        支撑板        1.外拖轮支撑底板先焊好旋转轴2支.         2.二个齿轮及轴先安装好后去喷漆。                1.齿轮轴必须运转灵活,装配尺寸215-0.2。             2.齿条拖架固定板要高出墙板,不然会卡位,喷漆前要测量。
6        移动体        移动箱体        1.喷漆前打孔2个M6,安装拖链固定板。         2.喷漆前打孔2个M6,安装限位固定槽。    3.喷涂前在升降丝母法兰处配打孔2个M6,安装限位板。注意方向。                        4.限位板上的磁铁安装打孔M4。              5.移动箱体安装注油嘴,打孔1个M6。
7        气室        弹簧座        1.在安装时焊接弹簧与弹簧座。                将气室1,2以及吸盘限位,连接法兰装好后在整体喷漆。要紧配装轴承油封。
8        吸盘机构        托架        1.将长短各2个托架与支架焊接,2个拖架中间用合页轴和合页块焊好连接后在喷漆处理。

网友(2011-10-17):
有事没事到处看看!!!!!!

网友:
提高装配精度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是高分子涂层技术。请查阅社区铁路机械有关资料

网友:
加工时质量要求严格点

网友:
如果你只是装,看好装配图就好,你如果是做装配工艺,那你就看图纸上格零件的公差配合,看你那里的资料你那装的东西可能有要再装得过程中有配焊和要配钻的地方,还要拧防松螺丝的,

网友:
汗,你们的转配图是自己的吗,对于设计人员来说,装配图不标配合和不标尺寸有区别吗

网友(点评):
装配图有标配合的么?!

网友(2011-11-27):
只有不断的交流,才有进步啊

网友:
2楼说的是正解,根据工件的具体要求来选择装配的公差,不同设备上的装配要求是不同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2012-02-14):
这些国标上都是有的吧,机械设计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啊,这些不是装配人要弄的,吧零件查合格了就好了啊

网友:
这类理论上一般都是过渡配合的

网友:
路过学习,我们装冲床轴承是紧配的,轴承加热安装

网友:
学学装配技巧

网友:
配合要看情况的,很难压入是不是表面精度的问题?求教结构件锁合怎么回事,基轴制优先配合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