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径和最大通油量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04-11):
在液压系统中,怎么根据液压泵输出的流量大小,来选择合适的管径?或者大家知道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书籍的话,请介绍一下哦!谢谢了哦!O(∩_∩)O~

网友:
不知道啊  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高压油口流速一般小于7m/s, 据此计算出通径

网友:
这个东西就没必要形式了,资料这那的,管路不小于阀的通径即可,非要把简单的事搞复杂.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样做有点问题。

网友(点评):
你说这话很不专业啊

网友:
管道大小与管道油流量的关系:
流量=面积×流速
由此可以确定管道直径的大小。
对重要的管道管径大小最好进行核算,选太大了浪费材料,选太小了会引起油流不畅,对系统压力高的甚至会引起管道振动,油温升高等现象,带来各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你应该好好的看一下液压设计资料,压力管道设计流速在7m/s左右,回油在3m/s左右,根据实际情况,高压也可以高一些,当然结合成本流速低自然发热少,这是液压系统追求的,你可以提供一些参数我给你一些实际建议

网友:
应该是根据液体的流量和流速来确定管径吧。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各位高手的留言

网友:
六楼正解。流速是有经验值的。、、、、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120 秒,请稍后再发表。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啊。

网友:
我觉得大家可能曲解LZ的意思了,他肯定知道管道面积等于流量除以速度这个事,他想知道的应该是在一定的油压力及负载的情况下稍稍精确的一个公式。我也一直在找这样的一个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就是这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