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的左端画X的那个部分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04-11):
这个轴的左端画X的那个部分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 要怎么加工这个轴呢

网友:
看不明白 贯穿螺纹? 左边那个x表示是方形

网友:
表示左端加工成边长为22的四方。

网友:
那个X表示的是加工为一个平面,而不是圆柱面,应该是几何画图里面最基本的了。

网友:
应该是在轴的这侧铣了个方形

网友:
楼上讲的都对的。

这图问题很多!还没画完的吧?

网友:
多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对自己有好处

网友:
有学了一招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图纸上应该问题很多,但是能基本看出楼主的问题,此处X指的是平面,从面与圆柱面作出区别

网友:
此处X指的是平面,不是圆柱面,是机械制图标准标注法

网友:
表示直径的尺寸应该加直径符号的啊

网友:
提供的图纸标注不准确,22左边的尺寸应该是Ø30吧

网友:
那表示哪里是一个平面,不过这张图纸好像没画完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