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效的请教,呼唤大家!

楼主(2011-04-11):
各位高手,本人在曲轴加工厂,曲轴加工目前粗加工完后都会有一次时效,温度一般是300度左右,是为了消除加工应力,消除跳动等超差的可能性,我有个疑问,我在网上看的资料是,时效是正火+回火或者淬火+低温回火,那我们这个时效还能叫时效吗,如果不能,那应该怎么称呼?

网友:
 钢的回火   将已经淬火的钢重新加热到一定温度,再用一定方法冷却称为回火。其目的是消除淬火产生的内应力,降低硬度和脆性,以取得预期的力学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没有淬火啊,我们淬火是表面淬火的,是在我们的实效之后的

网友(点评):
你自己说了,就是人工去加工应力。还是纠结就叫去应力算了

楼主:
哦 明白了,这样的啊

网友:
时效不外乎,人工温度时效,机械振动时效。自然时效。主要的目的是消除内应力,防止或者减小工件下一道工序加工变形破坏等情况。技校老师教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