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金属材料膨胀

楼主(2011-04-11):
请问知道圆筒零件的外径,内径,长短,材料膨胀系数,加热到的温度,怎么计算到这个温度后圆筒内径的尺寸。

网友:
直径x温差x膨胀系数=直径变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体积有关系吗?外径一样  内径不同的两个套   加热到一定温度膨胀的也一样么?

网友:
应该是与内径有关。比如外径550的套500大的孔与50的孔。它们的加热温度一样的情况下,500的绝对比50的孔变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