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旋转的精确分度动画怎么做?求助!

楼主(2011-04-11):
在给客户的方案里需要做圆盘的8等份精确分度,这可难到我了,转一个角度还可以,作间歇旋转运动就不懂了!
望斑竹和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用激光雕刻 很便宜的.

网友:
动画的旋转采用角度尺寸驱动可以做出来。

网友:
角度尺寸驱动不能大于360度,也就是最多转一圈
在机械配合里有个螺旋,可以指定螺距和圈数的关系
还可以用马达,时间与圈数的关系
还可以做一个螺旋线,隐藏,在要转动的零件上增加一个点,与螺旋线重合,移动螺旋线即可,移动一个螺距转动一圈

记得给我加分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麻是麻烦了点,也许这是个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转过一等份后停在那里,等其他动作完成了再转动一等分。
请问版主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槽轮机构,过去叫马耳他机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转过一等分后,把时间继续往后拉,但是这个时间段内,角度就不要变了,这样这个时间段内不会发生旋转,如果有其他动作,做其他的动作。

网友(点评):
谢谢版主!明白了。

网友:
市面上做的旋转盘不是有这个工能的吗?而且可以调快慢的,如果你每一份都做同样的动作用旋转盘很好,

网友(点评):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说的是设计时在电脑上的模拟。而实际运用中我已经用过谭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唉,我真笨呀。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点评):
呵呵!只是一时跑偏罢了。

网友(2011-05-28):
角度驱动怎么用呢。